orcad 控制硬件版本

楼主(2011-05-23):
高手们,谁知道用orcad如何区别硬件版本啊?
比如说,
昨天(19号)我加多一个电阻R1。  这个版本为 110519
今天(20号)我删除了一个电容C1。 这个版本为 110520

后天我想知道19号更改了什么,怎么比较呢?然后这些版本由如何控制呢

网友:
不会啊
帮你顶

网友:
每改动一次重命名。另存为一次不就OK了。

网友:
在原理圖的最前面或是最後面加上一個圖面,圖面裡面寫上 Change List 所有的資料(每次變更就寫上去,變更的地方,目的和理由),並且文件名字加上配合用日期重命名。這樣看文件名字就知道是哪天的版本,打開文件就可以查到所有變更紀錄。

如果一天之內有修改好幾次,又有要分發給同事檢查或是分享,那就在文件的日期後面加上流水號例如:A、B、C.....。

以上這樣是最簡單控制文件,及記錄修改的過程。很多大公司都有類似的作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