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负片

楼主(2011-05-23):
    既然GND层设置为负片,那为什么铺的GND铜箔能看见,且最后不是被腐蚀掉,而是大片的被留下来呢?

网友:
    GBR出的有问题,用CAM350 检查一下。

网友:
    负片层在allegro 里的显示和CAM350里的显示是反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那是不是说明在ALLEGRO中的每一层显示的都是正片,只是出GERBER的时候,走线层是正片,而GND和POWER层是负片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他显示的肯定是正片  但出的时候正负片那是你自己选的了

网友:
    在ALLEGRO中正负片都是可以开起来看到的,正负片的区别在于层面设置的不一样,负片layer type设成PLANE,FILM TYPE设成NEGATIVE.

楼主:
    明白了,谢谢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