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阶孔与二阶孔的问题!

楼主(2011-05-23):
想请教一下这一种叠层怎么设置好;
一板六层板,其实是两个三层板的组合,压叠在一起的,
层为TOP-SIG1-GND1-GND2-SING2-BOT,
我用的是孔为TOP到SING1、TOP到GND1、BOT到SIG2、BOT到GND2;
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问题,
想请教各位高手们给予小弟我最佳的设计参考。
谢谢!!

楼主:
自己顶一个,不能沉下去啦!!

网友:
    看你的堆叠怎么没有POWER层.GND2改成POWER吧.POWER层不需要说明你的板子不挤啊,干嘛要整成盲埋
看你的意思是想用盲埋孔吧,是不是还得整一个SIG1到SIG2的孔
    总感觉怪怪的,应该TOP-SIG1,SIG1-GND1,SIG1-SIG2,GND2-SIG2,SIG2-GOT

网友:
    按你的那样想从TOP换层到SIG2,BOT只能用通孔了.

楼主:
    主要是两个三层板的组合,
    第一块是TOP-GND1-POW1;
第二块是BOT-GND2-POW2;
    就是问在这种情况下的盲孔怎么设计好点?

网友:
    没明白什么意思,还是看看有没有高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想请教一下这一种叠层怎么设置好;
    一板六层板,其实是两个三层板的组合,压叠在一起的,
层为TOP-SIG1-G ...

    首先要明确6层板不是用两个3层板做的,是一个四层板外加两个表层。所以一阶盲埋孔就是top-s1、s1-s2、s2-bottom。二阶盲埋孔制板费用很高,还是不用吧。

楼主:
    谢谢你的回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