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规则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05-23):
如何让一个网络布线和覆铜的间隙不一样?比如5V的线我想布线间隙为0.508MM覆铜间隙为1MM。以前画的时候是先设置好布线的间隙画好后再设置覆铜的间隙,这样很麻烦。请问规则设置里有什么好方法吗?

网友:
這確實是要設定兩組規則, 一個Clearance Rule只能設定一個Clearance值
先加入一組Clearance=0.508mm 目標為5V的Net
另外再加入一組Clearance=2mm 目標為5V的Net並且是Polygon的物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非常感谢,我好好琢磨琢磨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在where the first object matches那里设置net,where the second object matches那里设置inpolygon。更改他们的minimum
clearance,是这样的吗?

网友:
一個Rule中First與Second是個對應的關係.
Clearance就是First所選中的物件與Second所選中的物件之間的距離限制.
所以要5V對所有與他不同Net的物件定義規則
First就是定義 InNet('5V')  而Scond就是定義 ALL  另外下面就是選擇Diferent Net Only
再另外加一組新的規則針對Polygon並且5V的
First定義 (InPolygon AND InNet('5V'))

切記不要更動原本First All 和Second ALL的規則,有需要就是添加新的規則,由Priority調整規則優先順序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,受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