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与agilent ads的 iff 接口有问题

楼主(2011-05-23):
一块板子,如果把全部层一起输出,所有的component都在顶层,导致很多线短路,如果只输出一层,是正确的,用文本编辑器打开产生的iff文件查看错位的component发现在mirror属性中为T(true),搞不懂是什么原因,看来allegro输出的网表是对的,但是ads2011读取后不正确,有谁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?还有,另外一块板子完全无法输出任何component,只能输出铜皮和走线

楼主:
发现allegro输出的iff网表是以封装作为命名的,当一个器件同时出现在顶层和底层时,都应用了同一个库文件,不知为何那个mirror属性不起作用,mentor输出的iff文件每个器件都是以ref作为名称的,因此不存在共用一个库文件的问题!

网友(2012-03-15):
版主,能说下你是这么导出IFF文件的吗

网友:
请问Allegro RF PCB这个软件哪里有下载呢

网友A(2012-11-19):
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版主这个问题解决了么

解决方法是不用那个iff接口,直接集成agilent ads的KILL接口,更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