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检查NET中间多余的VIA

楼主(2011-05-23):
怎样检查NET中间多余的VIA?danging命令只能检查NET两端多余的线和VIA?

网友:
論壇裡有一個rmvia 可以尋找到空via的 skill
另外可以通過給dummy net上顏色找到多餘的線和via

网友:
補充下我個人的習慣是把dummy pad上成白色
一看到白色就立即刪除

楼主:
是NET中间多余的有属性的VIA,不是NET的两端。也不是测试点的那种。

网友:
楼上szc1983的办法真棒,好习惯要比啥skill更有效果。

楼主:
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吗?

网友:
同问!!!就是那种属于stub的via,多打了,没有其他连接的那种
坛子里全是删除没有net的via,这种是有net的但是多余的via
楼主你是这个意思吧~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有搜索danging via这个skill的
在论坛里翻翻肯定有的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坛子里的skil是删null net的 ,我看过两个,都不能删那种有net的 但是是多余的via
求解~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坛子里的skil是删null net的 ,我看过两个,都不能删那种有net的 但是是多余的via

那是肯定的,只能查多余线这种stub的多余孔这种软件不好判断,比如说,GND,POWER的孔有时候会比较多,你让软件怎么判断是多余的还是本来就需要这么多呢?
所以说要养成好的走线习惯很重要

特殊线比如clk这类线可以在规则里设置max via 数量

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这种前期设计肯定是要注意的,但是后期检查当然越完善越准确
抛开vcc&gnd,普通信号线,走线当中有一个via,但是其它层并没有走线链接
这种孔不知道能不能完善到skill中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这种前期设计肯定是要注意的,但是后期检查当然越完善越准确

意愿是好的,只是软件不太好判断啊
除了global net 的信号线也有多点连接的可能性
在走线的过程中不得已换层再换层的时候,这些程序很难判断的

再说如果只是普通控制线的话多一个过孔又有何妨呢?

网友(2014-06-10)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网友B:

坛子里的skil是删null net的 ,我看过两个,都不能删那种有net的 但是是多余的via

166的 dangling line 是回检查出这种via的

网友:
如果是针对BUS判断,然后根据stub长度判断是否多余,是不是好实现一些?

网友(2014-08-11):
普通信号线,走线当中有一个via,但是其它层并没有走线链接?  ---请问这个问题楼主找到合适的skill没有?我最近也在找这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