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,CAM350中不显示钻孔

楼主(2011-05-23):
请教下,allegro gerber导入到 CAM350后出现Warning - No polygons found in composite!,意思是复合层没有polygons,请问这个怎么解决?而且,使用CAM350导入钻孔文件后,不显示钻孔。求救!

网友:
你出Gerber的时候,有没有出?

网友:
lmlaizhou 我也遇到此类问题

网友:
查查钻孔的类型,是否将过孔设置正确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