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PADS2007如何进行全局编辑功能

楼主(2011-05-23):
求救pads2007如何进行全局编辑功能
请教各位前辈,
在线等中
谢谢~~~~

网友:
what is 全局编辑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就是我改一个PCB封装,一次性修改所有的PAD,
另外
做PCB封装的时候如何整齐放置一排或一列PAD,

谢谢高人指点

网友:
修改封裝後,跳回作圖區時,會有一個對話框,問是否要全部修改,或只修改選擇的,這時你就選ALL
...
先放一個pad,然後選中它按滑鼠右鍵,選step and repeat就會跑出對話框,自己去玩吧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太感谢了

太有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