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山之石可以攻玉,讨论cadence的switch release解决mentor各软件环境变量共存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23):
它山之石可以攻玉,讨论cadence的switch release解决mentor各软件环境变量共存的问题

网友:
可否说的详细些

楼主:
EDA軟件裝的多的會碰到軟件環境不能共存的問題
特別是mentor的軟件,自家人不認自家人的現象時而發生
比如pads和boardstation有的版本不能共存
如何做到同一台機器的軟件共存是個問題

在這方面cadence做得比較好一些有自己的版本切換工具

楼主:
一個比較簡單實用的方法就是通過備份註冊表來實現
系统变量:
HKEY_LOCAL_MACHINE\SYSTEM\CurrentControlSet\Control\Session Manager\Environment

用户变量:
HKEY_CURRENT_USER\Environment

网友(2012-03-08):
不用他山之石吧!!
Mentor2005以后都可以共存的

网友:
用SDD 也每次都要切换呀

网友:
还是Linux下环境变量好管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