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偏移的skill

楼主(2011-05-23):
如同 Autocad 的 内偏移和外偏移。。

先画外框。直接偏移一个内布线区域。再内偏移一个元件放置区域的 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cadence本身就有啊,用Z-Copy。

楼主:
    Z-COPY 还是边界重合。 要得是内偏移的边界效果 可设置边界偏移距离。。。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当然要设置啦,option中不是有选项可选和偏移量可填吗

楼主:
    感谢 deargds 的指点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