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如何通过板上的实测波形图调整走线

楼主(2011-05-24):
实测图形为LVDS的数据线和时钟线的波形图,由图可以看到数据线的波形相当差,希望有经验的前辈给点修改意见

网友:
1.调整示波器电压scale,波形看不清,这样的设置量化误差也太大了。
2.给出链路拓扑,如驱动端,接收端(100ohm端接是内置还是 外置?),走线长度?阻抗有控制吗?

楼主:
链路拓扑:PIN TO PIN直连。端接:驱动端单线内置49.9欧串联电阻。走线长度最长26.3mm。差分阻抗在90欧+-10%

网友:
第一幅图和第三幅图是差分信号
目前测试的是单线对地信号
用差分探头测试差分波形,时钟也一样
如果接收端没有内置100ohm串阻建议在接收端差分信号正负之间加一个100ohm终端

网友:
妈妈说过,顶帖的都是好人呀,哈~

网友:
这种情况感觉像是电源和地方面的问题,不太像是阻抗匹配引起的,因为信号波型的边缘都有很大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