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ub_drawing问题点

楼主(2011-05-24):
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就是导出sub_drawing的时候明明有clp文件,可是在导入的时候找不到该文件,路径显示是空的,请问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?是不是哪里的路径有问题啊,可是我记得这个文件只要和PCB文件放在同一个目录就可以了,可是就是找不到,请高手指教,谢谢了啊

网友:
    放在导入brd的同一目录……

网友:
    你肯定是放错保存到其它地方了,认真点吧

网友A:
    setup / user preferences / paths / config, clppath中添加保存路径,一般就用当前文件夹,方便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etup / user preferences / paths / config, clppath中添加保存路径,一般就用当前文件夹,方便找

    setup / user preferences / paths / config, clppath我就是将这个路径设置为空的才可以,其实就是默认的一个点,这样每次就可以自动选择我的工作目录,之前就是设置一个路径,后来工作目录换了,路径改就不行了,所以这里的路径不要设,会自动找到工作目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设为当前路径输入的就是一个点,不管是在哪个文件夹下,表示的就是当前的文件夹

网友:
    在setup / user preferences里把clip_filebrowwer勾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