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问题------高手们进来看看呀!!!!

楼主(2011-05-24):
把网络表导入allegro之后 放置元件的时候为什么勾选了要放置的元件 但是却没有东西放到图上去呢??、 有人知道吗

网友:
放大缩小看看。。

网友:
是全部还是个别,如果是个别那可能封装与原理图脚位不一样,仔细查看下封装,如果是全部可能是库路径问题

网友:
封装库问题或者路径设置不对

网友:
首先看看你的链接的零件库是否完整,然后点place/quickplace 点击place ,如还有没有导入的零件查看 viewlog里看看是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怎么看不到板框呀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封装库路径是哪个啊 是psmpath 还是哪个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放大了 呵呵

网友:
那你按其他人说的,我想应该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了!希望你成功!

网友C:
按照这个步骤找:
1.封装库路径是否设置正确
2.原理图symbol的管脚数和PCB封装管脚数是否一致。
3.是否由于缺失焊盘文件或Flash文件导致封装错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按照这个步骤找:
1.封装库路径是否设置正确
2.原理图symbol的管脚数和PCB封装管脚数是否一致。

正解。你点选一个元件后可以看看右边的quickview里面有没有内容,没有的话就按照上面的内容先看下路径,路径没问题就是封装有问题。

网友:
    你试着放一个看看,命令栏会出现错误提示,,把错误提示发来看看吧,光猜解决不了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库的路径是setup - User pre...-design path-padpath   psmpath和config path-devpath