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:如何去除GND ”X"标志

楼主(2011-05-24):
请知道的兄弟告诉一声,谢谢!

网友:
tools--option--thermals--将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前面的勾去掉。

网友(2011-07-15):
用router打开的PCB,地PAD上也有这个X,怎么去掉呀

网友A(2011-09-16):
tools--option--thermals--将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前面的勾去掉
请教高手一下tools是菜单上面的"tools",下拉菜单中没有找到option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ools--option--thermals--将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前面的勾去掉
请教高手一下tools是菜单上面的" ...

你的不是PADS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