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5000 BD---SD CDB库与LCDB库连接的问题?

楼主(2011-05-24):
warning 22191: 06S15593Y40 doesn't have property PartsClass2.
从CDB库的parts文件  EXTRACT  LCDB  报错,如上。是什么原因,高手帮忙解决。谢谢。

怎么修改??

楼主:
error 22145: Add 4 component names to
c:\cr5000\CR5000_Data/data/LCDBlib/lcdb_lib.prf.

新的错误。这个又是怎么回事??哪位高手知道呢?

网友:
PartsClass2是管器件分类的一个属性,例如分到IC、R等等
error 22145看不懂了,从后面这句话来看,好像已经添加成功

楼主:
恩,我现在是从CDB库EXTRACT成功了,但是在画原理图时候,symbol和parts没有连接到一起,也就是点SD里面的PARTS没有反应,symbol单独到可以使用。但是点parts虽然能搜索到所有的部品,但是点击时候什么反应没有,这是怎么回事》》????

网友:
但是在画原理图时候,symbol和parts没有连接到一起
不太明白。
画sch,应该放的是part啊

楼主:
对啊,放的应该是part,但是seach  parts时候,出现所有部品,但是单击任何一个都不好用
在院里图上不出来。

楼主:
正常点击part应该属性里面显示symbol是什么吧?我这个部品不显示。
所以在SCH里面就是变成没反应那样。

网友:
有啥提示

楼主:
点击就是没有反应,什么不提示。

网友:
有没有你新加进去的part

网友:
    我认为是PartsClass2没有设置完善:如: , 若设定了,就直接可以搜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这条是在哪里设定得到,是在ZCS吗??我的symbol单独好用,但是点击PARTS,搜索出来的器件点击就没有反应。
    库是拷贝别人现成的,我的库的环境与他们的不一样,是不是这个原因?

网友:
    有可能是参数文件不一样。每个公司的环境不同,设置不同,你可以试试找找其他和其相关的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