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件移动问题!

楼主(2011-05-24):
在DXDesigner  Expedition PCB  环境下,在PCB布板时,一个大元件的反面我想放几个滤波电容,但是为什么电容只可以放在这个大元件的边上或者中央呢? 为什么其他的地方不可以?

网友:
你确定放的是不同的面吗?看看有没有禁布区

网友:
不会是palce outline 放错面了把哈哈
你把该打开的显示都打开,仔细查查看看obstruct 之类的

网友:
是不是网格问题

网友:
楼上正解啊,Edit control里面的grid看看设置有没问题,primary part和secondary part都选择NONE

楼主:
是不是和则个有关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和则个有关

可能啦,那个是出错提示

楼主:
小元件的(未旋转与旋转180度)从大元件右侧向大元件中间移动,移动到一定位置出现图中所示的小红圈。然后就不会再继续移动了。为什么?

几天了,还没有解决问题。

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1.看一下格点设置
2.Editor Control里的Parts下OnlineDRC选Off。
3.试着导出ASCII,再导入ASCII。
4.在CES里的间距规则里看看,有没有那个间距设置的特别大的。

你试试,看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回复 楼主:

第三项不会。其他的试了,没成功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你试试看。

网友:
1.网络设置
2.确定是否同面。
3.检查PLACEMENT OUTLINE
4.CES间距规则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热心帮忙! 问题解决了!

在Display 里面 PLACEMENT OUTLINE 不选中就可以了!

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:
应该是点击的时候选到别的框了

网友:
因为以前做库的时候为了可制造行和可测试性,可维修性,器件限高,限间距。一个器件都有一个Placement Outline。现在随着工艺的提高,那个禁布框是不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