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老师

楼主(2011-05-24):
本人最近新学习AD6
  在试着做一个单片机的学习板,在原理图转换PCB时,编译都没出错,但更新到PCB时,提示LED管脚未识别,并且LED数码管在PCB上没网络飞线,是怎么回事啊,我自己折腾了好多天了,也弄不出来,求各位大侠了.谢谢

网友:
你原理图库和封装图库中元件管脚标号不同吧。
方法一:把两个库中的管脚标号取成一样的1,2,3......或A,B,C.......
方法二:在原理图库中设置下与封装图库的管脚映射。

楼主:
我还是不明白啊,怎么设置映射呢?
我把原理图和封装库贴出来了,请再看看怎么弄,谢谢了

楼主:
谢谢,我终于找出了一些问题,改了封装的标号,但怎么还有LED的位选信号不可识别啊?
我晕啊

网友:
pin map就是管脚映射,就是指定你原理图库中管脚x对应封装图库的哪个管脚标号。

网友:
这个最好在原理图库里面指定好。后续使用方便。

楼主:
没找到Pin map.呵呵.还是没解决,不过谢谢楼上了.

楼主:
其他管脚编号都弄好了,怎么只有LED位选端还是识别不了啊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