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llegro的器件mirror问题请教

楼主(2011-05-24):
allegro的器件mirror到bottom面后,从top面看上去也是镜像的,感觉很不习惯。
mentor工具在看bottom器件的时候有个mirror的选项,可以让反面器件看上去跟正面一样。
不知道allegro有没有这个功能啊

网友:
allegro 16.3版本有flip这按钮

网友:
应该是你需要的

网友:
    TOP层器件MIRROR到BOT外观是没什么不一样的.不一样的是位号,不知道你怎么看觉得怪了..

网友A:
    flip这种只是说把焊接面以正对自己,元件面反面对自己,不是镜像

网友:
    没遇到过呢!

网友:
    这功能还真没用过

网友:
    外观没有什么,只是脚的方向反了

网友:
    在EDit 下面的那个MIRROR功能应该跟你所说的那个mentor工具在看bottom器件的时候有个mirror的选项是一样,

网友(2011-09-24):
引用 网友A:
    flip这种只是说把焊接面以正对自己,元件面反面对自己,不是镜像

    allegro 16.3如何镜像模块,元件与线一起镜像
 我的QQ 601197109 很急解决这一个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