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VHDL达人~~~

楼主(2011-05-25):
求该流程图的VHDL程序,万分感谢

楼主:
假设静压序列为{sta[ i] , i= 1, 2, . . . , sum- 1}, 归
一化后的血压峰值序列为{bPeak[ i], i= 1, 2, . . . , sum
- 1}; 血压峰值序列中的最大值为Bmax。
若采用传统的幅度系数法计算收缩压, 则需要找
到满足bPeak[ i] / Bmax= Ks (Ks 为收缩压系数) 的i
值, 其对应的sta[ i] 即为收缩压。由于采集的数据的
离散性, 通常找不到恰好满足这个关系的点。若存在
两点i、i+ 1, 满足bPeak[ i+ 1] / Bmax< Ks< bPeak[ i] /
Bmax, 那么可认为收缩压在sta[ i] 和st a[ i+ 1] 之间。
现设x 为[ 0, 1] 中的一个实数, 则有:
Peak[ i] / Bmax) * x+ ( bPeak[ i+ 1] / Bmax) * ( 1
- x) = Ks ( 1)
根据该线性比例关系, 收缩压SP 可以用式( 1) 近
似求出:
( sta[ i] ) * x+ ( st a[ i+ 1] ) * ( 1- x) = SP ( 2)
求解式( 1) , 得到:
x= (Ks - ( bPeak[ i+ 1] / Bmax) ) / ( ( bPeak [ i] /
Bmax) - ( bPeak[ i+ 1] / Bmax) ) ( 3)
将式( 3) 代入式( 2) 即可得到收缩压SP 的值。
同理, 也可按照此算法计算出舒张压DP 的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