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为什么器件封装的dra,bsm,txt,pad文件都全了 ,打开封装看不到pad呢?

楼主(2011-05-25):
请问为什么器件封装的dra,bsm,txt,pad文件都全了 ,打开封装看不到pad呢?

楼主:
没人遇到过吗?

网友:
没有连接你这个零件库呗,或是你的库链接的不全。

网友:
库路径设置对了吗?如果设置对了,在你修改后有没有update下

网友:
2种情况,一种,你的库路径不对,或者设置了多个路径,而且每个路径中都有这个零件,
二:某个焊盘不在路径中,
检查下吧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库路径应该没问题,只加了两个路径,且库里之前没有这个封装,封装是我从别的地方考过来的,都考全了。我现在没办法只好自己现做的封装,加进来了,还是不知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有可能是你这个颗零件的pad没有放到你的库里,所以打开看不到。

网友:
你在设计调出来的页面吗 如果是在PCB绘制页面的话就看下你设置的背景颜色和PAD的颜色是不时一样的 如果是那样是会看不到的拉

网友:
是库路径不对,重新连接brd所在档案的路径
另一种方法:导出library时勾上no   library  dependencies,无论你的库路径连接正确与否都能正确导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