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里面可以显示器件的值么?

楼主(2011-05-25):
就像pads里面的Value,可以显示和打印出来方便贴件,在Expediton PCB里面可不可以?

网友:
仅限于2007.7以后的版本,在做cell的时候有个属性value值

网友:
请问可以在Expedition中显示Vaule值吗,而且导出bom的时候也不能按同value值合并。对于没有统一partnumber规划的设计来说贴片确实不太方便。

楼主:
其只显示Value,但不显示值,能显示比如1K或0.1uF么?

网友:
能够显示value值,按图中那样给你的封装添加propertise text,选择你的value属性,定义在那个层面显示

楼主:
非常感谢 rx_78gp02a ,我操作成功了

网友:
rx_78gp02a   请问ORCAD能否实现以上功能

网友:
orcad-EXPPCB流程能否实现以上功能

网友(2015-01-17):
    终于找到解决方法了,学习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