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9的一个有趣问题

楼主(2011-05-25):
上图sheet symbol 右边有两个黄色边框,通过快捷键p-D-R 可以调出(Rectangle),现在的问题是:
我想将它放在symbol的底部显示,像Bottom图一样。如果是office,很轻松就能搞定,顶层显示或者底层显示,但AD9中没找到;
不知道需要设置哪些地方?知道的童鞋详细说一下。

备注:Bottom图是我碰巧弄出来的,重新画,复制bottom,最后都只能变成TOP图的样子。
我尝试过右键里面的选项,没找到。

网友:
先将端口复制到剪切板(不然下一步将一同删除)删除绿色的部分,再重新放置“绿色”后,应该可以。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,你的意思就是所有的元件默认在顶层显示,我只能通过重新放置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。
这也是一个解决办法,3Q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最后放的在上边,重合部分被盖住

网友:
菜單Edit/Move底下有四個指令
Bring To Front :將物件提到最上層
Send To Back:將物件推到最底層
Bring To Front Of: 將第一個物件提到第二個物件上方
Sent To Back Of:將第一個物件推到第二個物件下方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嗯,果然如此
多谢,终于找到这个。

网友(2011-08-19):
又学了一招 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