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:关于电源线宽度改变问题?

楼主(2011-05-25):
看看下面三个图,第一个图中绿色飞线标示要连接到主电源线。主电源线比较粗,两个绿色飞线指示的贴片焊盘和电源线的连接如图2和图3所示,试问,哪种方式较好。如果30MIL的电源线如何和10MIL宽的贴片焊盘引脚相连,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我觉得第三个比较好,因为走线要尽量少换层,
第二个问题,可以直接在他们之间铺一块SHAPE

楼主:
如何铺SHARP,楼上详细说说。

网友(2011-10-17):
应该是画个有定义的 铜皮框 在设置下电源网络定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