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specctra自动布线时,线要么直角 要么干脆是斜线 怎么设置规则?

楼主(2011-05-25):
刚开始用specctra 自动布线时全是直角 后来看有人说diagonal route 选成always 又全成大长斜线了

请问在规则里 什么地方能设置拐角的大小 或者 走多长直线后 才允许拐角? 谢谢!!!!

网友:
我的破解怎么不能用specctra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额。。怎么个不能用法?

网友:
我没有用过自动布线!呵呵~~进来学习一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手动布线的话 布等长线方便吗?

网友:
方便啊!手动布线不管是单根还是对线都很方便的啊!
自己可以管控长度啊!呵呵~~
我感觉手动布线比较好,可能是我没用过自动布线吧!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手动布完后  tune下线不就行了  还没怎么听过等长线用自动布线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其实不一定非要是等长的 就是自动布线时总是不能像手动那样拐个小角代替直角 请问可以在规则里设置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哦。。因为这个图本来是protel画的 我又不会用allegro手动画原理图之类的 所以就想导出来自动布完再放回去

网友:
哦!如果你会用allegro的话,布线是很方便的!呵呵~~~

网友:
那就不知道了  自动布线对于大一点的板子很容易死机  没大用过

楼主:
不过有没有经常使specctra自动布线的大哥啊 我要画好多等长线 手动走蛇形线太费劲了!!!

网友:
    虽然我没用过自动布线,但是我认为还是手动布更好吧..不然要我们做LAYOUT的做什么..所以还是认真的做吧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