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中间扣洞问题,高手请进,急

楼主(2011-05-25):
我想在电路中间挖一个很大的洞,我画outline了,可是地平面和电源ping命令在洞里面还有,应该怎么解决啊。

楼主:
是地平面和电源平面在洞里面还有,应该怎么解决啊。

网友:
采用禁止布线层来做试试

楼主:
我试过用keepout层了不管用啊,郁闷

网友:
    用shap畫出避開範圍在 route keep out / all

网友:
    你可以把那个破孔做成一个元件形式,避开,或者画个routekeep,可以避开的.不能避是不是你的FILL MODE没有改成SMOOTH这一项

网友:
    以你现在画得扣洞的outline 为基础z-copy   routekeep / all 外扩15mil以上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1.先确定你的outline是封闭的,不是的话compose shape 到outline成shape(封闭式)
2.  edit \z-copy \roue keepout 外扩expand 15mil就可以了

楼主:
    好奇怪,按照大家说的怎么就是不行了
    weving,你说的fill mode在哪儿设置

网友:
    route keepin, 外扩20mil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fill mode 在setup -Drawing Options- status-最下面

网友:
    高手很多,友情顶一个

网友:
    你的电源层和底层是铺动态铜吗?可以试试datebase check
    如果route keepout 和outline都不行,可以试试anti etch
在前一家公司也遇到同样问题,正版16.3,向软件供应商求助也没能解决,最后是人工切割铜箔弄好的,祝你好运哦

网友:
用route keepout  应该行的呀,你是低版本的吗

楼主:
我是15.7的
谢谢大家了,我按照daidai007方法已经把破洞里面的铜扣掉了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最下面点smooth才可以避,实在没则你用 这个手动挖,也很好用的,不管哪个版本都会有这些的

网友:
    手工挖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