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!!!请教一下做封装中bound的问题

楼主(2011-05-25):
各位好!
       我们做封装的时候在package geometry下有place_bound_top和Dfa _bound_top两个shape,place_bound_top是器件body的实际长宽高信息;请教一下Dfa _bound_top是关于什么的,有什么作用;谢谢!!!

楼主:
请高人回答,谢谢!!!!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是两个器件之间的距离。

不好意思,我还是有点疑问,您说的是相邻器件的间距吗?如果是的话好像不太对头吧,两个器件的间距应该取决于不同封装器件的焊接和返修因素吧,请您再核实一下,谢谢!!!

另外allegro在导出3D(也就是emn和emp文件)时,元器件的body,也就是器件占用面积或投影应该是按palce bound数据来读取的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既然是检查器件之间间距的,那么在做封装时这两个shape的大小一样吗?如果不一样,哪个大一些哪个小一些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非常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