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问动态覆铜问题

楼主(2011-05-25):
用动态覆铜时,会有铜皮的虚框,删孤铜时,也是这样,咋回事

网友:
    正常的! 删除就是了!
    . G; p5 d- m+ F' `一般建议走线区不要铺铜!就不存在你这个问题了!

网友:
    虚框那是动态铜在Boundary那一层的外框   你可以关闭所有层面  再开一遍就好了

网友:
    如果是孤岛直接删了,不是的话你修一下就恢复正常了..这没什么,经常出现这问题

楼主:
    各位好心人,我刚刚试了一下成功了,好高兴呀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