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种网格状的裸铜PADS能做出来吗?

楼主(2011-05-25):
请问这种网格状的裸铜pads能做出来吗?如图,试了好久都没弄出来,请大家指教。

网友:
能吧,设置覆铜成网格

楼主:
我用copper pour在Solder  mask层画了,但不能覆盖过孔,不知道怎么设置。

网友:
用覆铜的方法,覆铜设置成网格可以搞定,你可以试下,祝你成功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铺copper pour,layer选solder mask。
options中,default前的钩去掉,hatch grid的值设大一点,hatch direction中选diagonal。

楼主:
遇到过孔或焊盘会出现不连贯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看实际效果图是:网格状的铺铜+钻孔
如果用NPTH通孔焊盘+铺铜,会因为设计规则定义的安全间距,铺铜会避开焊盘 !!

最好直接贴铜皮+Board Cut Out!

楼主:
贴铜好象做不出这个效果,可以写详细点吗

网友:
画2D线露铜层也行

楼主:
2D线要一根一根的画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上面就是效果图
方法一: Copper+Board Cut Out
     实际生产:会顶层生成完好的铜皮,PCB外形机械加工时会在Cut Out对应的地方铳出圆孔 ;
方法二:Copper+Copper Cut Out,且两者Combine在一起;添加NPTH通孔焊盘在Copper Cut Out处(此动作要关闭drc)
    实际生产:会顶层生成带空心圆的铜皮,PCB外形机械加工时会在Cut Out对应的地方钻出圆孔 ;

网友:
忘了还有两种方法:
方法三:用CAM350处理生成的 Gerber,定义好对应形状和大小的D码,然后在drl层添加到对应的位置;
方法四:最简单、最方便的方法,嘿嘿~
              出一张说明图给厂家,让他直接搞定。省时省力省心~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!因为刚接触PADS不久,只知道Copper Pour可以设置90度和45度的网格填充,不知道Copper在哪里可以设置?我想上面的效果应该是用Copper Pour+Copper Pour Cut Out做的吧。方法一和方法二是不是有多少个孔就要放多少个Cut Out,在过孔比较小而且密的情况下好象比较麻烦。没想到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要实现起来还是不简单的。

网友:
刚才试了另外一种方法:
放置一块Copper Pour区域 ,NET连接设置为GND, 再在其区域内放置Via,系统属性中的热焊盘属性设置为 Flood Over

楼主:
试了一下,在TOP层里Copper Pour是可以实现用网格完美覆盖过孔的,但如果在Solder  mask top层里直接画就不能,不知道哪里可以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