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导线宽度比焊盘大的情况?

楼主(2011-05-25):
有时候布线,信号线宽度(15MIL)比一些贴片元件的焊盘(10mil)宽,这种情况如何布线。还有的时候,电源线(30MIL)比贴片元件两个焊盘加中间间距都大,这种情况,又该如何处理呢。

网友:
可以縮線啊..

楼主:
楼上说的详细点。

网友:
如果是电源线的话,可以铺shape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
这种缩线如何做到的呢?除了region规则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设一个neck值就是pin的宽度  这样走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方法不错,我之前都是设区域规则的

网友:
不用加什么规则的吧 !不是bga的话建议走一段变一下线宽就是,其他相同就COPY,没有那么复杂!

网友:
如果设置的最小线宽比芯片pin引脚宽就要设置规则了,否则报错.
neck就是脖子,脖子比我们的身体细些,意味着neck线宽可以比设置的最小线宽细些
设置好neck值后,走线时点右键选择neck mode即可

网友:
同10楼,一般变一下线宽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