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关于等长的问题.

楼主(2011-05-26):
正负50,也就是在最短线长------最长线长是怎么算出来的?)求解释! 急~~~~

网友:
楼主问的不清不楚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图表:

网络
排阻前
排阻后到中间分节点
上分支
下分支
总长度
最短线长
最长线长
BDDR_A0
433.89
977.35
560.19
560.19
1971.43
1537.54
BDDR_A1
509.53
940.02
494.79
494.79
1944.34
1434.81
BDDR_A2
478.03
942.36
511.98
511.98
1932.37
1454.34
BDDR_A3
509.73
1302.36
590.57
590.57
2402.66
1892.93
BDDR_A4
465.39
1284.85
620.98
620.98
2371.22
1905.83
BDDR_A5
421.05
1335.37
521.39
521.39
2277.81
1856.76
BDDR_A6
399.37
923.42
555.16
555.16
1877.95
1478.58
BDDR_A7
443.03
1058.73
634.24
634.24
1692.97
BDDR_A8
430.39
1131.24
690.96
690.96
2252.59
1822.2
BDDR_A9
509.94
1546.56
570.22
570.22
2626.72
2116.78
BDDR_A10
510.15
1310.87
541.67
541.67
2362.69
1852.54
BDDR_A11
386.05
1030.61
627.88
627.88
2044.54
1658.49
BDDR_A12
361.61
642.1
642.1
2055.71
1694.1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上面表中,总长度最长的(取最大值)2626.72min(为了方便,这里取整2630min),
等长=2630-570.22 -509.94
等长=1549.84
(这里不懂的是,正负50(等长的范围?),也就是在最短线长------最长线长是怎么算出来的?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高手:你就告诉我,最短线长~ 最长线长的范围是怎么求出来的?

  另外,我做等长的时候是在layot修改等长还是在Router?

楼主:
高手,在不在,帮忙解决一下噢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~

楼主:
估计都上班去了,晚上在看~~~~

楼主:
高手还没下班.  今天 ,我座这等高手解决

楼主:
帮忙解决一下

网友:
    lz学学信号完整性分析吧,哪里啥问题都能帮你解决掉,这个疑问应该不算难吧,是分析出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你看了我上面的内容了吗?我的意思是,这求这个方法应该怎么做?

网友:
    还没看懂明天给你看看咋办

网友:
    lz应该是+-500mil吧,遇事冷静是关键,把总长度放入excel,求最大值,再求最小值,然后一减,除以2,留余量差不多也就是+-500mil容忍度吧。对于地址最大地址线长与最小相差1000mil是可以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

网友:
楼主:等长=2630-570.22 -509.94
         等长=1549.84
你这个根据什么来的?

网友:
另:+-500这个范围比较大,一般控制在+-100mi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