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WM调节背光问题

楼主(2011-05-26):
我在调试显示屏背光时,发现PWM占空比在接近80%时,还是背光很暗,背光升压电路是没有问题的,在示波器下看PWM的信号
发现Vmin 和Vmax,有异常,单不明白具体表示什么意思,请大家帮忙分析下
谢谢!。。。。。
急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產品spec上的工作頻率是要求在多少? 顯示屏的輸入電壓要求多少?你可以試試用波型產生器去看看。我之前有做一個touch panel,感覺和你的類似…如果頻率過低的話…背光會很暗,而且閃耀肉眼分辦的很清楚…

网友:
你的示波器切到 AC 耦合,才會 Vmin 變成負電壓,將示波器區換成 DC 耦合,Vmin 才會是正電壓趨近於零。

背光很暗,要看你設計電阻在空比 100% 的時候,使 LED 流過去有多少電流 ?

网友(2011-10-20):
悲观电流是否设置正确?

网友:
背光电流是否设置正确?

网友(2012-03-23):
限流电阻取值正确吗?

网友:
看波形,最大电压才几百毫伏,最小到了-2.7V,看起来占空比80%,其实远远没有那么多,因为你叠加进去了直流分量,看电压值VCC大约3.3V左右,工作频率也不高,只有几千HZ,弄个加法器调节电阻分压把直流分量叠加成正的就OK了

网友:
    学习示波器中!!!!!

网友(2012-04-23):
    用什么屏,用什么升压IC都不知道,怎么看。

网友:
    不知道你用的是恒流背光还是恒压背光,如果是恒流的话,还要看看Rset电阻阻值。

网友:
    将背光SPEC贴上来大家看看

网友:
    一般HANNSTAR的屏,内部背光,电压要高于3V。还有PWM频率 ,多少KHZ,

网友:
    负电压都给产生出来了   神功哦  , 用什么东东产生的这么PWM哦

网友:
    是不是示法器测量时波形倒相了

网友:
    是否首先解决pwm信号低电平和高电平异常的问题。
    pwm信号应该由TTL电平信号驱动,建议首先断开背光与pwm信号发生部分,测试pwm信号电平是否仍是图中所示。

网友:
示波器测试频率读出为6.67kHz,是否符合背光要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