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单又实用的快捷操作,新手们的福音

楼主(2011-05-26):
只要在ENV中编辑如:alias F5 "replay 所在路径/text-top.scr"就可以用了,好用就顶吧!让新手们都可以用上.

楼主:
    自已先顶一个,大家还可以以此类推,举一反三,同志们.加油

网友:
    好用又实用

网友:
    不知道怎么用

楼主:
    呃,不是说了嘛.你可以把它解压到pcbenv文件夹.然后pcbenv目录下不是有个ENV文件吗,用记事本打开.在最后加入alias F5 "replay D:\spb_data15.5\pcbenv/text-top.scr
重新打开ALLEGRO按F5 text-top.scr就可以运行了.其它的都这样加.
    如果你不喜欢用F1~F12做快捷键,比如你想用数字键,那你要把alias改成funckey命令

网友:
    下来试试,谢谢分享

楼主:
    好用回来顶顶哈,顶顶更健康

网友:
    对我这样的新的来说还是有点不知所措,能不能放个加进去后的记事本打开的那个截图?谢谢

楼主:
    就是这样了,保存一下再开ALLEGRO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谢谢,俺正在学东西,不错,

网友:
    好像不成功啊,能把那几个快捷键的功能说明下吗?

楼主:
    你把你的错误信息发来看看吧,前面的人不都是成功的..

网友:
按照楼主在6L说的方法,我的是装在D盘16.3版本,加入以下两行,是紧跟着线宽的快捷加的没空行.
alias F3 "replay D:\spb_data16.3\pcbenv/text-top.scr
    alias F4 "replay D:\spb_data16.3\pcbenv/text-bot.scr
我就只需要两层转换,也没成功,启动ALLEGRO时有错误提示,提示相关ENV错误,具体没好好看.

楼主:
    大哥,你前面的"\"是错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大哥,你前面的"\"是错的

    我是直接复制你写的呀

楼主:
    但是这个跟你启动ALLEGRO是没关系的..你启动出错应该是另外的原因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但是这个跟你启动ALLEGRO是没关系的..你启动出错应该是另外的原因

我把复制进去的东西删掉启动又OK了

楼主:
    /text-top.scr是对的,前面错了..怎么会是复制我的

楼主:
    你把\改过来看看..我以前有用过16版也是可以用的

网友:
    错了,昨晚在自己电脑上搞的,现在在公司

    错了,昨晚在自己电脑上搞的,现在在公司

楼主:
    能用就对了..可不可以用了?

网友:
    麻烦,不搞了,楼主教程不够详细

楼主:
    你要修改工作目录下的ENV,不会影响你启动ALLEGRO.至多ALLEGRO开起来快捷键不能用了..

楼主:
    这很简单的不知道你怎么会不能用

网友:
    我发现是少了双引号,但加上去后还是不行,原来的+-号换层确实失效.

网友:
    就是录制宏文件,我查看一般通过光绘文件查看

楼主:
    那是因为你有你的快速方法..你摆元件,调元件,快速关掉元件框走线等都是可以灵活运用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