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cadence spb 16.3和candence orcad 16.3 他两个有什么区别

楼主(2011-05-26):
请问cadence spb 16.3和candence orcad 16.3 他两个有什么区别?这两个软件哪个比较好?哪一个是画高速板的?

网友:
内核都是一样的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哪一个是画高速板的?

网友:
好是都是一家的呀,cadence spb 16.3 这个应该是画高速板的

网友:
这个最有体会,orcad没有pcb si

网友:
candence orcad 16.3 没有allrego

网友:
ORCAD是cadence的低端平台,SPB是高端平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