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提取CAM输出设置

楼主(2011-05-26):
如题,输出gerber时如何提取CAM输出设置?通过保存Start-up文件再导入现有PCB?
如下图所示:

2、将原来PCB的gerber文件通过CAM350在不修改设置的情况下,清空为moban.CAM文件,在现有PCB出gerber时直接导入该模板文件。

但是在查看时发先CAM设置并没有相应的改变...求大侠指导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File-CAM-Define CAM Document-export, 保存配置文件;File-CAM-Define CAM Document-import, 导入配置文件;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哈哈 多谢啊!走弯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