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仿真讨论] 6层板的叠层问题

楼主(2011-05-26):
(内容已被屏蔽)

网友:
肯定有影响,这种堆叠行不通,相邻电源层会对信号2和信号3产生严重的干扰,临近信号层的耦合也会比较严重,考虑其他堆叠,或者换8层的堆叠考虑。

网友:
    建议lz电源电流小的直接拉粗线,不要用电源层结构,大电流用这样可以减小电源层叠量,还有层叠一定得对称而且是偶数层,可上网查层叠结构看看

网友:
    两层电源层挨着肯定有影响的,这块楼主还是要慎重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