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如下层次式原理图的结构要点(多子page)

楼主(2011-05-26):
top是顶层连接图,包括所有下面的模块!但是子schematic里面不止1张page,请问这种逻辑可行吗??会不会连接不上,注意事项???请指点

网友:
会连接上,不要擔心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找了一位硬件工程师确认,Hierarchical Port只要在top顶层正确连接,就算Descend Hierarchy只能引导打开1张page(这才是产生疑问的地方,只能打开1张,其余的是不是没有cover),在1个子Schematic里创建多个page去分类实现也是可行的。以前搞软件,刚对硬件也感兴趣了,多谢赐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