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ADS高手解答?PADS高手请进。。。

楼主(2011-05-26):
Z-Q005B-V2.0(0309).rar (60.63 KB, 下载次数: 64)  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,我的封装引脚上面放有过孔,要如何才能拉出线来呢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好意思!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该怎么弄,弄麻烦你用图片解释下吗? 我的那个 ...

打开ECO工具:

进入连接命令,先点1脚,再连接至2脚,依此类推.

然后退出ECO命令后,就可以走线了.

网友:
你如果是在DRP开启的状态下走线的话,只能是设置同名网络的距离为0,如果是不同网络的话,那是做不到的啦,同名网络的你可以像JIMMY那样在原理图里面做

网友:
绘制原理图时将29,30,57连接在一起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好意思!我真的不知道你说的该怎么弄,弄麻烦你用图片解释下吗? 我的那个附件就是我画的那个板子,
能否 暂用您一点点的时间麻烦您用图片解释下好吗?  我先谢谢您了。。。

网友:
你试着将同一个网络的track和net的间距设置为0看一下

网友:
在制作封装的时候,过孔和PAD不是一个网络,所以在Layout是在DRC开启的状态下,有安全间距,所以不可以直接从过孔上面走先出去。
可以试着用ECO将Via和PAD连接为一个网络,在Design Rules里面将Same net的安全间距设为0,这样应该就可以走线了。
但这样效果应该不是很好。

可以试一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我要在DRP规格开启的状态下。能走出线来,有没有办法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