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POWERPCB文件转成PROTEL文件

楼主(2011-05-26):
  收到一份POWERPCB画的PCB板图,可是只会protel,请教怎么把POWERPCB文件转成PROTEL文件?感谢

网友:
Power PCB須要先Export成為ASCII的格式(*.ASC),版本建議輸出為 3.5
接下來在AD就利用Import Wizard載入即可

要支援比較新版本的PADS 9,建議用AD R10的版本,最近PADS介面提升了不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文件上传,可否帮忙转成GERBER文件,感谢!

网友:
抱歉我不幫忙轉Gerber的,如果有問題我可以提供經驗分享,但是需要你自己作
一方面你學到了經驗,二方面產出的版子是你負責的不是我負責的
責任分清楚比較不會有爭議

之前有幫忙其他人出過,後來電路出問題卻都怪在我頭上.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个我打开的怎么是文字呀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了,板子客户以前有做过,只是现在换加工厂再生产。有给这种样品PCB板和PCB图,我有用PADS与AD6去试着都不能,客户回复他这两个图是用POWER PCB画的,要开网板,我把PCB图直接发给我的网板厂商,他也回复打不开,公司里的老大说让客户转也太没面子了,嗨,他打肿脸充胖子,让我来受苦,只能网上求救。现在只好去下个POWER PCB的,再学着转成GERBER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我是按原文件打包的,我现在还打不开文件不明白??

网友:
我一个同事说可以先导出网络表再转为protel999格式的,不知道他怎么操作的

网友:
 export pcb file.zip (21.86 KB, 下载次数: 5) 已转成AD格式。用AD即可打开。

网友(2011-10-19):
关键是导入后会出错啊比如地线问题 还有边框问题 还有覆铜问题 还有层设置问题。因为protel 里面边框是设置在keepout 层而power pcb 设置为board outline  还有有的封装转后也会有问题
反正问题很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