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怎样像PADS LAYOUT一样有了PCB板,直接将元件保存到库?

楼主(2011-05-27):
    各位大哥,前辈们,请教一下:allegro怎样像pads LAYOUT一样有了PCB板,直接将元件保存到库?谢谢。

网友:
    打开PCB文件选择导出库不就可以了吗!

楼主:
    喔,糊涂了,谢谢大哥!

网友:
    还有一个SKILL,可以导出库、焊盘

网友:
    还有个SKILL可以单独导出一个零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