--——来看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啊??、

楼主(2011-05-27):
画的封装会出现这种东西 红色的两个p 是什么意思呢?
请问。。。

网友:
Pin与Pin叠到一起了哦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要是针脚就是叠加到一起的怎么办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。。

网友:
    短路了..DRC你都不认识...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零件实物的话pin脚是不可能叠到的哦。
可能是你建的封装pad太大了所以叠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