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16.3里为什么我找不到 Electrical 的那一个选项,急求助

楼主(2011-05-27):
我设置总线的时候,找不到Eletrical的那个工作组了!!!!!
很郁闷~~是我破解的问题还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啊,各位大虾帮帮忙,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,请踊跃发言啊,十分紧急!!!

楼主:
求指点,郁闷啊~~

网友:
应该是破解的问题吧,没有遇到这个情况,我装的16.3没有问题

楼主:
我重新安装一遍,看行不行

楼主:
重新破解还是不行啊,超郁闷

楼主:
明白了,我用的orcad pcb editor 不是allegro....木有ele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