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解 诡异了

楼主(2011-05-27):
这是视频里的界面

我的15.7界面 里面没有shape这个菜单,那还怎么建立shape symble啊~

网友:
    你看一下VIEW菜单customization\toolbar的shape菜单有没有勾起来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确定以后就没有了~是不是没有破解好啊

网友:
    不行我也不清楚了,先commands里调工具按扭用了,看看有没有高手出现吧

网友:
    以前貌似有人碰到过

试试把HOME(也许你的不是这个名字,你懂的)清空试试,记得备份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厉害啊~
貌似我加了别人的一些快捷键设置了 就是env文件吧

网友:
    把 ENV文件换一下吧,改好了报告一下。

网友:
    第一次见过改了ENV会影响软件本身的..怎么会这样..你们改的ENV是安装目录的ENV吗..

网友:
    allegro的ENV里面有关于自定义菜单的项,只是我们一般没有研究的人不去用而已

网友:
    在我印象中ALLEGRO是无奇不有

网友:
    allogre 15.7 也会出这样的问题呀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