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原理图导出网表遇到问题 急求高手

楼主(2011-05-27):
导网表时遇到这么一个报错 出不了网表  报错如下
#20 Error   [ALG0014] Conflicting values of part name found on different sections of "U1".
        Conflicting values: ALTERA EPM240T100 & EPM240T100_QFP100_050_1717L_IC_EPM240T100
        Property values of "Device","PCB FootPrint" and "Value" should be identical
        on all sections of the part.
#21 Aborting Netlisting... Please correct the above errors and retry.

Exiting... "E:\cadence\SPB_15.5\tools\capture\pstswp.exe" -pst -d "f:\vsm2000\vsm2000_led\vsm2000_led.dsn" -n "f:\vsm2000\vsm2000_led\allegro" -c "E:\Cadence\SPB_15.5\tools\capture\allegro.cfg" -v 3 -j "PCB Footprint"

*** Done ***
是库里封装问题  还是原理图里的问题?

网友:
    是不是你原理图中与库中的PCB FOOTPRINT不一样了..有时候全半角也是有关系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那这个改该怎么改啊  我总觉得是原理图里的问题

网友:
    是原理图的问题啊,你在原理图中的PCB FOOTPRINT与库的名字不一样吧.叫你们硬件工程师解决.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嗯  我也觉得是  谢谢啊  呵呵

网友:
    有不止一个U1了吧

网友:
    原理图问题,
u1是否是两个part, 两个的value值不对,
    或者就是有两个器件标号都是U1,

网友:
           你原理图中有2个U1,vallue值分别是 ALTERA EPM240T100 、EPM240T100_QFP100_050_1717L_IC_EPM240T100,
           修改下元件reference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    问题解决了 原理图中U1标号用的一样了 value值还不一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