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BGA建库中的引脚名

楼主(2011-05-27):
请教BGA建库时的引脚命名问题。
建BGA可以用BGA向导来建,快捷准确。
一般情况下,添加Alphanumeric会便于查找、定位引脚。
按JEDEC排序如下:
A1  A2  A3
B1  B2  B3
C1  C2  C3
同时其Pin number顺序为:
1  2  3
4  5  6
7  8  9
如果B2位置不存在引脚,应当删除。则后面的引脚顺序会自动接着B2开始排了:
A1  A2  A3
B1  空  B2
C1  C2  C3
Pin number也会随着改变。
我怎样才能让他们保持原先的位置呢?
即:
A1  A2  A3
B1  空  B3
C1  C2  C3

楼主:
当前我只找出一个非常笨的方法:
>> 右击B2,Delete Alphanumeric,再删引脚B2,这样其余引脚的Alphanumeric的排序就可以保持了。
>> 我还想让Pin number也保持,但Pin number是必须存在的。于是,我把B2(对应Pin 5)的Pin number改为9(当前最后一个引脚),再删引脚B2,这样其余引脚的Alphanumeric和Pin number都可以保持不变了。

>> 最后再修改Pin 9的属性即可(B2的Pin number改为9时,此脚已经和B2自动调换了)

楼主:
哦,我自己想错了。
对于多余的pad,Delete Alphanumeric后把该PAD删除就可以了,Pin number自动前移是合理的。
即,应当保持Alphanumeric的位置不变,同时保证了Pin numer自动前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