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在约束管理器里这两项是啥意思?

楼主(2011-05-27):
在Analysis modes里的Design modes里的:
Mech. pin to mech. pin:

mech. pin to conductor:

网友:
Mech. =mechanical
Mech. pin to mech. pin: 机构pin到机构pin的检查与否
mech. pin to conductor: 机构pin对电气物件的检查与否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Analysis modes里的Design modes里的:
Mech. pin to mech. pin:

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版本的啊?   我的好像没见到analysis modes  ,能把软件共享下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请问你用的是哪一版本的啊?   我的好像没见到analysis modes  ,能把软件共享下嘛

16.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