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SKILL调试的问题,请高手解答

楼主(2011-05-27):
我编写了一段语言,需要在COMMEND命令行先输入skill 回车,然后输入SKILL命令才可以运行SKILL,如果直接在COMMEND命令行输入SKILL命令就无法运行SKILL,请教高手解答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用axlCmdRegister函数注册一个命令,你现在输的应该是函数名称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axlCmdRegister( "test" 'test)

开头已经定义了,可是还是不行,还有可能是其他方面的原因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可能要看下代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axlCmdRegister( "test" 'test)
procedure( test()
  axlShell("nctape_full;setwindow form.nc_drill;FORM nc_drill execute;FORM nc_drill cancel")
  axlShell("ncdrill legend;setwindow form.nc_drilllegend;FORM nc_drilllegend done")
))

这段,麻烦指导下,万分感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样写
axlCmdRegister( "test" 'test ?cmdType "general")
procedure( test()
  axlShell("nctape_full;setwindow form.nc_drill;FORM nc_drill execute;FORM nc_drill cancel")
  axlShell("ncdrill legend;setwindow form.nc_drilllegend;FORM nc_drilllegend done")
)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还想再麻烦问下 ,加上这句的作用是什么  ==>  ?cmdType "general"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为什么其他SKILL我看到后面都没有加这句,也可使用,是什么原因呢

网友:
没加是使用了另外一个默认参数interactive,一般情况下两个参数效果是一样的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哦,好的,麻烦了,非常感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