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样打洞还有问题啊?!

楼主(2011-05-27):
会不会太密哦?!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会不会太密哦?!

走线打开是这样滴,请高手指教!!

网友A:
有问题,平面层的电源和地会有通道狭窄甚至打断的危险,你设计完了打开负片层看看就知道了

网友:
    一般是没问题,不过你可以2个或3个一排的打VIA,也是挺好的

网友:
    像你这么打地层或POWER层是一整块还好,如果正好下面就割了那么大的一块POWER,那就断掉了..或通道不足了..

网友:
    是不是把两皮排过孔的拉开,就可避免通道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问题,平面层的电源和地会有通道狭窄甚至打断的危险,你设计完了打开负片层看看就知道了

    niuwa  说的很对,曾经我看过一资料说,这样打孔可能会造成地层和电源层在这个地方断层,加大回路阻抗,尽量不要形成断层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