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: 求check via on grid的skill

楼主(2011-05-27):
比如设定设计格点25mil via规定走在格点上,怎么做一个skill check这个问题急,在线等

网友:
我写个简单的,这个不难,我只是在command栏简单显示符合的要求的via,你可以按照思路改成结果存入excel,或者就简单的txt中。
只是思路,文件保存为via_check.il
快捷命令也是via_check.il

defun( via_check ()
;axlDBChangeDesignUnits("mils" 2)  ;这句话最好不用,所以分号屏蔽了,只要你确定你的板子是mils环境就行了
        axlVisibleDesign(t)
axlSetFindFilter( ?enabled  (list "noall" "vias" "nameform"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?onButtons  (list "noall" "vias"))

                axlAddSelectAll()
                vias = axlGetSelSet()

                foreach(via vias

                via_x=car(via->xy)
                via_y=cadr(via->xy)
                if(fix(via_x/25.0)-via_x/25.0==0.0 && fix(via_y/25.0)-via_y/25.0==0.0 then
                println(via)
                println(via->xy)
                )
)
)
axlCmdRegister( "via_check" 'via_check)

网友:
另外提一点
fix(via_x/25.0)-via_x/25.0==0.0 && fix(via_y/25.0)-via_y/25.0==0.0
这个是非常笨的判断,因为手上有事,暂时没想到其他的,自己改哈。。。

楼主:
    谢谢,能不能做成一个report 到坐标位置啊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,但是貌似要找谁做的话,是要给报酬的哦。。。。只能提供思路,可以做成很完整的功能。我所知道的有几个软件外包公司专门给日本的公司写skill。

网友(2011-07-11):
    根据2楼改编的 看你能有用上么

    369 Bytes, 下载次数: 6, 下载积分: 贡献 -30 , 威望 -1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