鼠线怎么不在元件的正中呢

楼主(2011-05-27):
这样不能布线呀,这是哪儿出错了,其它地方的都在元件正中的

网友:
你在建原件时中心点吧在PIN中心吧?

网友:
焊盘的偏移量设成0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allegro 麻烦就在这啊,一般的焊盘还可以,不规则焊盘就要自己设计好中心,比较纠结a~

网友:
    又学到一点点..顶顶

网友:
    嗯,焊盘中心点设置问题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