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进行重新索引编号

楼主(2011-05-27):
对原理图进行重新索引编号时,先取消全部的索引编号,然后再对整个原理图进行无条件索引编号时报错:

ERROR [ANN0005]

 Cannot peRForm annotation of heterogeneous part 'U?E(Value AT84AS004)', part has not been uniquely grouped (using a common User Property with differing Values) or the device designation has not been chosen Done updating part references
求解!

网友:
    元件库设置有问题。U?A、U?B……之类的元件属性中有不同的。好好检查下吧。